请问如何在循环步进程序中加入急停?

楼主(2010-11-21):
初学PLC,用的软件是GX7,有个题:四盏灯,每秒亮一盏,亮一秒息灭下一盏亮……依此循环。别的都没什么问题,但要求有一个停止开关,按下开关,要马上停止输出。
我用主控指令实现了急停,但再开时,不是从第一盏开始亮。也就是说状态没有复位。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作为曾经发表在步进梯形图使用停止功能的文章作者,对你还在问这样的问题表示遗憾。

楼主:
我看到论坛里有一个帖子是讲这个的,但是下载下来无法打开。

网友B:
加复位可以解决

网友C:
可以用M8034试下 停止开关同时复位灯 使灯回到原点位置

楼主:
现在,我加入了主控,分别用两个辅助继电器的上升沿触点驱动S0和S20,在程序后面又加了RST复位S0至S6,实现了急停,重启时从初始状态开始。但是程序似乎显得笨重了些,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D:
根据要求,可按照急停时复位所有输出和所有状态器(或不包括初始状态)的思路编制程序;在ZRST复位状态器时,应当可将相关输出复位,如此则不需单独复位输出。
楼主已经实现了方案,可在该基础上,再看程序可否优化,或有无另外的方案。

网友E:
最基本的控制要求 不会的话就别写程序了

网友F:
努力哦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G:
用中间停止功能

网友G:
启动按钮断开中间停止的自锁

网友G:
加ZRSTN复位状态器

网友H:
应该是用循环和M8013加启停控制就可以了吧

网友I:
各位高人,人家是来学习的,别落井下石好不好?发贴上来就是想请教高手的,何必挖苦人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