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做主从电机

楼主(2010-11-21):
请问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做主从电机,不知道调变频器那些参数。编码器,品牌、参数。请使用过的师傅在这说说吧。谢谢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楼主:
再详细说一下,就拿纺织机械丝光机来说吧。丝光机布铗单元,是由2个电机传动,一边一个,带动了2条链条。怎样能两个电机同步?

网友A:
可以用PLC加一路模拟量输出模块,两个电机都加一个编码器,输入给PLC,主电机编码器做速度给定,从电机编码器做速度反馈,在PLC里做一下PID闭环控制程序即可完成,用模拟量4-20ma控制从变频器的频率,至于编码器的型号依PLC的输入参数而定,一般情况下选择256脉冲的即可。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可以把从电机的变频器换成Danfoss的FC302,加同步控制卡,这样可以实现非常精确的同步。

楼主:
第一方法,主电机编码器做速度给定,从电机编码器做速度反馈。不是很好,因为电机高速1400转的时候编码器反馈数据不准,我已试过。把从电机的变频器换成Danfoss的FC302,加同步控制卡,我就没有用过。在这再详细说一下吧,师傅

楼主:
好像同步控制卡还要编程,是吗?

网友A:
同步卡需要编程,但实现你的功能仅需几行代码即可!

网友A:
“1400转的时候编码器反馈数据不准”,这个取决于编码器的质量和外界是否受到干扰等,还取决于PLC的高速计数频率,我这样做过2500转时反馈都是准确的!
下载积分:+1(吴德星) 热心助人

楼主:
回忆依然最美,师傅,同步控制卡编程软件能否送给我用一下。WDX13726699449@163.com 你说的2500转时反馈都是准确,能否把程序图传上来看看。在这里再次感谢你

网友A:
Danfoss的参数设置软件“MCT10"官网上有,程序贴图没有用,我之前用的是S7-200,高速计数器+定时中断测出反馈和给定的脉冲频率,用PID向导编写PID控制程序,调试时运行一下自整定即可达到要求!

楼主:
丹佛斯这个变频器,太少人用了。使用这个牌子师傅,是不是很少用这个控制方式?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B(2011-08-13):
找我,我可以帮你做丝光机的2个单元主从控制同步效果,联系电话:13420085683 罗生QQ471377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