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通讯

楼主(2010-11-21):
S7400主站,300模块作为从站,现在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从站挂的全是DO模块,最近经常出现通讯错误,从CUP信息中大概意思是丢失从站,时间也就10MS就恢复了,但是输出端的设备都停了。换了DP头和ET200后还是不行,那位高人指点一下下,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用的 modbus 通讯, 你看modbus 参数设置的对不。 排除程序问题后,在看看你数据线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西门子的PROFIBUS通讯,不应该吧,模块都换了,那你把线再检查下啊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控制系统是西门子400H的冗余CPU,前些天,从工程师站的系统报警看到有冗余站丢失的情况,从报警发生到消失也就几十毫秒,但一天有百多次的报警发生。开始也是没有找到原因。后来仔细观察卡件,DP通讯线,光缆转DP的OLM模块,沿途各处的接头,最后发现是光纤盒子的有一条光缆的T型接头没有完全插进去。从新插紧后,报警消失。
希望对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祝你好运!

网友D:
这些可能通讯线接触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