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程序丢失,但是电池电量是足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2):
出错代码列表[出错代码1602]
◆对象模式 Q模式
=====================================================================================
◆出错代码(SD0) 1602
◆出错信息 BATTERY ERROR
◆通用信息(SD5~15) 驱动器名
◆特殊信息(SD16~26) -
◆LED状态(RUN) 点亮
◆LED状态(ERROR) 熄灭
◆LED状态(BAT.ALM) 点亮
◆CPU运行状态 继续
◆诊断时间 始终
◆错误内容和产生原因
存储卡2的电池电压下降到规定值以下。
◆纠正措施
―――――――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三菱的应该不丢程序啊

网友C:
电池电量足,并不代表后备电源电路部分没问题!

网友D:
是否讀出資料有掉失?

楼主:
又丢失前面的400步全丢了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E:
电池电量是足,但不代表电池容量没问题.另外软件是在在线编辑模式的情况下下载程序的吗?还有就是你的PLC电源是否正常,在者你的PLC是三菱原厂的吗?现在有些帖着三菱的牌子,实际并不是三菱PLC

网友F:
三菱FX2N程序丢失我也试过,还不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