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我们公司有一台分切机。用编码器测量薄膜的长度。编码器安装在主牵引电机上。新的编码器用一段时间测量的长度就不准确了。更换一新的编码器后又可以正常的工作。一周左右故障又出现,编码器用的是OMRON的。编码器安装可靠。没有震动。周围也没有干扰。和主电机连接的传动部分都没有打滑的现象。谢谢各位高手解答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上传程序看看,可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和程序有关系。换了编码器就好了
jxh668

网友B:
薄膜给拉长了?

楼主:
全面 检查过了,没打滑的现象,张力也很小。不可能把膜拉长

网友C:
我们有个客户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工控公司把电控柜换了解决问题,可能是变频干扰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联轴器刚性太大了 时间长了编码器轴承磨损严重会偏心 继而丢脉冲

楼主:
编码器是新换的。联轴器也是新换的

网友E:
你用的高速计数器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网友F:
把换下来的编码器测试一下是否真的不准,再考虑别的问题。另外强烈建议用双向计数..

网友G:
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试一下

网友H:
我们的分切机也出过这个问题,检查一下牵引辊上的橡胶压辊是否有问题。(主要检查膜与测长牵引是否有打滑)

网友I:
编码器应该安装在被动轮上测量会更精确
下载积分:+1(佳史) 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编码器应该安装在被动轮上测量会更精确
支持此观点

网友K:
支持装被动轮。

网友L:
最好检查一下橡胶辊的轴承在旋转时是否有卡死的现象,还有就是如果速度太高的话,编码器的安装精度(同心度)一定要准确,否则时间长了编码器就会出现机械故障,计数就会出现误差。最好拆开旧的编码器看一下分度盘是否有损坏或者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