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我想把OP7换成国产的触摸屏或别的触摸屏,现在就差手动控制的变量找不到,附件中有PLC,OP7程序和部分注释,请高手帮助。
比如说Q16 .7手动时是怎么由M90.5         M23.0------M89.0控制的,我在《交叉参考》中找不到关于M89.0赋值的程序,是不是由MD89来控制M89.0的状态。
MB89与DB51.DBB49的值是否有关, 我在OP7中选择手动的项目时,DB51.DBB49的值又没有变化。
进入OP7手动画面时画面号变量DB51.DBW40的值变为W#16#0106,但是用OP中的上,下移位键选择手动菜单MANUALI中的项目时,OP7与PLC相关的变量没有任何变化。

  Q16.7对应的手动项目的选择是M90.5,M23.0是由OP7的K1控制的。请问程序中FC151程序段1中的程序怎么理解 是不是打开DB51后把DBB42的值送到MD89中?
我对类似于FC151,程序段的程序理解不清,请多多指教。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感谢你们在论坛中对我的帮助。谢谢你们!

描述:自己改过的程序
附件: PLC和OP7程序.rar (470 K) 下载次数:34
描述:厂家原程序
附件: 000607.zip (171 K) 下载次数:29

网友A:
问题比较多哦。
1,
比如说Q16 .7手动时是怎么由M90.5         M23.0------M89.0控制的,我在《交叉参考》中找不到关于M89.0赋值的程序,是不是由MD89来控制M89.0的状态。

Q16 .7手动确实是由M89.0控制,M89.0的状态是由MB89确定的。
从FC159的
   L     DB51.DBB   49               // FUNCTION KEYS
      T     MB    89                    // AUX. FUNCTION KEYS
可见MB89又是由DB51.DBB49控制的。M89.0对应的就是DB51.DBX49.0,      DB51.DBX49.0又是分配给OP7面板的K1键  ,所以在按K1时,M89.0就会导通。
这段控制M23,0的程序相当于一段单按钮启停的小程序。
它的执行效果就是最终通过按K1键控制Q16.7导通和关断。

2,
MB89与DB51.DBB49的值是否有关, 我在OP7中选择手动的项目时,DB51.DBB49的值又没有变化。。

见上面的分析,DB51.DBB49的值的变化要通过按K1~K4,F1~F4实现。

3,
进入OP7手动画面时画面号变量DB51.DBW40的值变为W#16#0106,但是用OP中的上,下移位键选择手动菜单MANUALI中的项目时,OP7与PLC相关的变量没有任何变化

画面号指针有2个字长,所以同时监控DB51.DBW40和DB51.DBW42的数值。
想要看到DB51.DBW40的变化,不要用上下键选择项目,而是变换Line、Programs、Alarm等这样的主菜单来看。
4,
Q16.7对应的手动项目的选择是M90.5,M23.0是由OP7的K1控制的。请问程序中FC151程序段1中的程序怎么理解 是不是打开DB51后把DBB42的值送到MD89中?

FC151的意思是:
打开FC151后,首先复位M90.0~M93.7这些点的状态;并且OP7出现报警时无视手动操作;当M0.7为ON时,根据当前页面号置位相应的点(可以通过组态画面看出来,M90.0~M91.3对应2~13页,即Device01~12)。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太有耐心了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版主分析的每点都准确和我在现场监控到的完全符合,我想版主对PLC和OP的程序都很耐心分析。

       我不知何时才能达到版主的境界啊,请问版主是怎么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给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吧。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