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旋转编码器的用法

楼主(2010-11-22):
各位大侠谁能指教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使用方法,最好是能发一个旋转编码器的程序,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80970&page=1#880087

网友A:
还有一个,这个是绝对型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3918-fpage-0-toread--page-1.html

网友B:
旋转编码器的程序?不就是对它计数来定位置控制?

网友C:
看这里的硬件接线:
http://sjm213.plcjs.cn/archives/2010/20103810538.html
然后在程序里写:
LD M8000
OUT C251 K36000
然后旋转编码器就能看到数值的变化了。

网友D:
今天刚好看这个,OMRON,你也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