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ASC和 HEX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0-11-22):
在ASC和HEX转换的时候老是不明白到底是几位。请各位指点一下 还有m8161 置位时的变化

网友A:
ASCI指令:
根据n的设置,需要n个储存空间,但是由于16位模式时数据寄存器高低8位都可以储存,所以占用的地址号要少一半左右。
当M8161=OFF时,为16位模式,占用n/2(余数为1时加1)个寄存器;
当M8161=ON时,为8位模式,占用n个寄存器;
HEX与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