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跳闸

楼主(2010-11-22):
一个变频器下端带着4个热继电器,空载
合上变频器上端的断路器的瞬间,偶尔发生个别热继电器跳闸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空载,就是没有电流,热继电器还会跳闸,那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啦。换个试试看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般电气上的热继原理是双金属片电流流过发热做功,顶开机械触点。你空载就有动作说明热继本体就有问题。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C:
是双金属片热继电器吗?
如果是空载,又在变频器下端,则双金属片热继电器,合闸瞬间应不会动作,除非是热继电器有问题或未调整好,因振动等原因而跳开(可能性极小)。
如果是电子式保护器,则需视情况分析。
下载积分:+1(adidas) 热心助人

网友D:
应该放在前面吧

网友E:
可能是变频器漏电或热元件本身问题换一个看看

网友F:
热继电器有点短路可能

网友G:
楼主既然用了变频器,为什么还要加热继呀?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已经比较齐全了。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宜加装热继电器,要装也应放在前端。

网友I:
没听说变频器要加热继保护的。

网友J:
你没有说明白,是热继下面的电机空载,,还是热继下面没有接负载,,如果没有接负载就是热继本身有问题。。。如果接电机空载。。热继整定值有问题

网友K:
不会吧 我这样用过 你看看 是不是你 热继电器 或是 电路故障

网友L:
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有自己的答案,可一看大家的观点,我咋说不上话了呢,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网友M:
应该是热继电器本身的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N:
按你这样说,那应该是热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O:
变频器要加热继保护多于了

网友P:
用变频器就没有必要再装热继电器,我们公司有多个国家的设备,都没有这么装的。

网友Q:
变频器本身就有过流保护,不需要再加热保护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
当然要加啦,变频器后段同时拖动几台马达,每台马达的负载和功率肯定是不同的,如此说当然得分开保护啊

网友S:
我想楼主是在变频器输出端分开四支路,每支路窜一个热继电器,运行时哪路过流热继电器就会输出信号停机或报警;热继电器动作,那就是有过电流流过了,你不妨把电机线拆开试一下就知到了。变频器设置成上电先刹车再启动是会这样的。

网友T:
应该是热继电器本身的问题,建议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试一试!

网友U:
既然用了变频器,为什么还要加热继呀?
一般要加在前面的,变频器启动了再给马达通电,也会有冲击的

网友V:
这样很不合理万一一个跳闸就缺相了!在说有变频器还加什么热继电器啊!变频器有过在保护功能。

网友W:
去掉热保吧,让变频器功能充分利用!

网友X:
热继电器没问题多半是你的负载有问题
迈翔

网友Y:
一上电变频就有输出了?这样做不好吧..

网友Z:
热继电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AA:
先看下电机有没问题呀

网友AB:
热继电器太水了.

网友AC:
没必要加热继啊

网友AD:
热继电器有问题或没有设置好电流值.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E(2010-12-22):
系统存在无功负荷分布.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AF:
怎么会带四个热继呢?难道是一拖四,如果变频器没运转,那么可能是热机本身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