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各位大侠,我在三菱PLC软件里点击清除PLC内存时,为什么没反应,好像通讯不上造成死机状,这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jxh668

网友A:
拆掉电池,放上一天,内存的数据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池,放上一天,内存的数据就没了!

FX1N、FX1S的电池在哪里拆?

网友B:
数据清除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池,放上一天,内存的数据就没了!

顶!好方法。。
jxh668

网友A:
没电池又通讯不上,就只好修了,如找不到人修,就找我修好了

网友D:
那通迅可以吗

网友E:
可以把FX1S的超级电容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F: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在软件界面那里清除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在软件界面那里清除试下吧

点了没反应,怎么清除?

网友G(2010-12-25):
可以把FX1S的电容放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