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PLC3.01是什么继电器

楼主(2010-11-22):
这张图里面有2个问题不明白 第一个是3.05是什么继电器
第二个就是3.06的常闭怎么多一束。 旁边的都没有

网友A:
1、欧姆龙的IO区域如果不被分配给硬件输入输出,可以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
2、左边多的那就是上升沿触发,右边多的就是下降沿触发。
Regards

楼主:
不是上升沿 这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B(2011-01-09):
这个是OMRON的程序吗

网友C:
可能是立即刷新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是上升沿线圈,下降沿线圈,然后取用它们的触点,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欧姆龙的1-9为输入,如果没有被用,可以做内部辅助继电器。但是不可以做输出继电器。
看不懂你的图纸。你可以把例设计成12就可以显示全部了。

QQ980347789

网友F:
楼上正解,主要还是和硬件配置配合起来看

网友G:
哪个是上升沿!只是您编程的时候选法一样!有一竖的您用了指令做上升沿!而有箭头的就用了编程时候自己选择的上升沿!功能都是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