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小菜鸟求教,急

楼主(2010-11-22):
小弟刚从置顶帖中下了s7-5.3的软件,现在正在安装,可是现在显示正在安装,然后进度条就不动了,已经20多分钟了毫无动静,到底什么情况啊

楼主:
没有高手来解答吗?西门子软件安装太麻烦了,三菱的装起来超级快

网友A:
西门子安装是很慢的,比重装WINDOWS还慢的。你在看看,不行你就下V5.4 SP5直接安装版好了

网友B:
电脑问题,,配置太低了吧,西门子的对电脑硬件要求较高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下,先出现这个问题:unable to install installshield scripting runtime,然后自动退出安装了

楼主:
还望高手们继续答疑解惑

网友C:
西门子STEP7的V5.3 SP**;V5.4 SP**在安装中需要注意的是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名。程序软件最好放在C盘上安装。同时对于系统配置等有一定的要求。系统最好安装“XP”系统下安装运行。

楼主:
现在无论是装那个版本的,都出现那个问题unable to install installshield scripting runtime
实在头痛,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
高人快来啊,现在是无法安装啊

网友D:
你下载的这个压缩软件的文件名不能改用为中文,你把它存放的盘符也不能用中文,它在此盘里的文件夹一样不能用中文,总之,它的一切存放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你可以用拼音代替中文。至于此盘符里的其他文件夹是中文的就无关紧要了。你一定要把原压缩文件解压在自身的文件夹里,打开以解压的文件夹,
描述:PLCSIM_v5.4 SP3中文安装讲解.rar
PLCSIM_v5.4 SP3中文安装讲解.rar

网友E:
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建议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