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上PLC就提示通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22):
我要用电脑重新改一下三菱FX2N系列的PLC程序,但已连接上就提示通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B:
具體的錯誤內容是?若是提示端口錯誤直接檢查端口設置,若是其他請檢查通訊線是否有問題?

网友C:
看看端口地址是不是对得上!通讯线有没有问题,最后排查电脑软件问题!及PLC端口

楼主:
端口地址在哪看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网友E:
plc选项里有

楼主:
线我检查了没问题 设置也是对的通讯口COM1,传输速度9.6MP/S 会不会是通讯端口被什么程序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