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请教CPM1A唯一的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我想运行中在线监控程序,用什仫方法能和笔计本电脑通讯?

网友A:
看看用的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有的品牌触摸屏有穿透功能的。或者CPM1A增加通讯模块。

网友B:
搞个总线控制嘛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我不建议这样,这样的成本都可以升级CP1系列PLC了,或者2a的,他就支持这些

网友E:
我用的是CP1H,在线调试时USB口,通讯时485串口,不知道CPM1A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