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1s问题

楼主(2010-11-22):
fx1s晶体管plc上电后。power灯一闪一闪。不工作。多谢给我答下有那地方的问题?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如果里面有程式的话呢。就是程式有错误。或有不能识别的命令。

网友B:
你的程序可能有问题,见意你查看程序

楼主:
是电源指示灯。根本连接不上。RUN灯不亮。power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C:
电池没有电了

楼主:
各位大哥是电源指示灯。输入电源是110v。是超级电容保持程序的吧?不至于和电源灯有关吧?

网友D:
24v端子有没有接东西,如果24v负荷超载也会这样的

网友E:
电源有问题,像6楼说的24V有没负载短路

网友F:
你看看是程式有错误。或有不能识别的命令。

网友G:
电源部分出了问题。先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H:
如果外围没有短路等,则是内部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I:
先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J:
应该是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K:
外部接线有短路

网友L:
电源过载保护了
检测PLC电源部分

网友M:
这是求助帖,不是分享帖,楼主,别发错了

网友N:
应该是电源问题,要不就是内部芯片损坏

网友O(2011-05-10):
FX1N的24V电源过载是这样的情况的。。。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