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

楼主(2010-11-22):
FX2N系列PLC从RUN拨向STOP之后,如何执行PLC清零,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需要通过软件操作:
清除内存或下载一个空程序。

网友B:
打开软件清除内存

网友C:
清零?楼主要重新写入程序?直接写就好了。

网友D: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程序清掉还是某个软元件,程序要清除内存或用空程序覆盖,软元件用M8002 RST 位元件,MOV K0 字元件,希望是你想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