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编程软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使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时,为什么不能使用X8 X9 输入,提示说软元件设置不正确,考虑以下原因。。。。。。(我用的是FX1S-20MR),纳闷中,,,,,是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原因,还是X8X9作特殊用的?
初学编程,找到家园,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是八进制。当然没有“八”了。

楼主:
八进制??忽悠初学者,还是我学识太浅太浅?
编程时输入不了X8X9,PLC上的X8X9就不能用啊,望解答者详述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八进制??忽悠初学者,还是我学识太浅太浅?
编程时输入不了X8X9,PLC上的X8X9就不能用啊,望解答者详述点。谢谢
你说的PLC上的X8X9是指??

楼主:
晕。。。。刚发现PLC上也没X8 X9这2个输入点,可能编程软件就不能使用X8X9了,但还不解原因,为什么要删掉 8 和9呐

网友B:
因为FX系列的IO确实是八进制……

网友C:
楼主先看看手册,没有8、9不奇怪,有的型号还有A、B、C、D、E、F呢。

网友D:
基础很重要,建议楼主先去弄明白2,8,10,16进制,这样你才能搞PLC .
http://zhidao.baidu.com145667422.html/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