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940GOT控制FX1NPLC点动的程序.

楼主(2010-11-22):
求一个F940GOT控制FX1NPLC点动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这里给出你一个思路,F940驱动PLC的内部继电器M X,用M X的脉冲控制输出点Y X,如果要点动的时间稍长,还可以用M X的脉冲控制定时器T X,用T X来控制 Y X就行了。根据你的要求,建议你看看手册就应该能完成的。

网友B:
PLC程序:
ld m100
out y100
(其中M100可在HMI中设置一下按钮属性设成M100,按就输出,不按就无输出。)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