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我用通讯线把电脑和PLC连接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烧坏通讯线,我现在估计有两个原因:

一:电脑没接地线,PLC接了地线,可能是由于各个参考地不一样,对地有环流,烧坏通讯线,有时候也烧坏PLC的通讯口

二:我有两种通讯线,一种是普通的通讯线(串口直连),一种是USB 转串口,在用USB通讯线的时候,安装完USB驱动,一般COM口就会变成COM3或COM4,我是用步科的触摸屏软件来调试的,步科触摸屏的软件里面只有COM0,COM1,COM2口,所以我要把电脑的COM3口或COM4口强制变化为步科触摸屏对应的端口,就应为这样改了,烧了好几条线

三:怀疑电脑的串口坏了,但是我用串口下载单片机程序的时候是很好的 ;

四:我用步科的屏下载触摸屏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脑跟触摸屏的通讯线也会发烫,通讯不了

现在就是想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样一条一条烧线不是个办法啊

我现在想的办法是,电脑重做系统,把COM口恢复正常的。。。

苦恼啊 。。。。。。。。。
附件: S7200 160个常见问题解答.pdf (344 K) 下载次数:76

网友A:
请你把烧坏的通讯线寄根过来,帮你分析一下原因。可以吗?电话:15325890037

网友B:
应该是通信线的问题,不知楼主的通信线是购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C:
你的线是USB--COM口的还是直接常用的那种打印机的USB线?
修改COM端口号,是不会造成任何硬件问题的。

楼主:
现在查出来是PLC的问题,通讯口周围的元器件坏了  谢谢各位兄弟提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D:
西门子PLC的通信线及通讯口,非常容易坏,使用要小心,断电,同时不要穿化纤衣服,有静电

网友E:
你的线是USB--COM口的还是直接常用的那种打印机的USB线?
修改COM端口号,是不会造成任何硬件问题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F(2011-04-07):
估计是带点插拔的原因

网友G:
遇到过通讯线坏,但是没有找到原因的情况多。

网友H:
我把PLC给烧坏了,好不容易弄一台pLC来学习用的,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