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高手

楼主(2010-11-22):
附件这个程序无法运行,听说是DDRVI,DDVA这两个指令同时出现在了顺控程序中造成的,但是我现在做的系统自动手动都要用到,请信捷高手帮忙修改一下,看看如何避免这类冲突,这样的程序在三菱里面是可以运行的,在信捷里面就出问题了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别沉底了.
帮我修改好的朋友我把你推荐到VIP里面去........

网友A:
用流程做啊STL ,分为1个手动脉冲和1个自动脉冲,(1个主程序不能有2个脉冲的啊)!!

网友A:
你有什么具体问题+我QQ519206437(说明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