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2):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有个问题很不清楚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本公司的设备中,用的触摸屏是富士的UG330 温控器是富士的PRX4  ,利用PID来控制加热器的温度。在触摸屏中,PV、 SV区域分别用来读取温度值、设定温度值的。利用RS485进行通信。
不明白的是:
站号1到6,有6个温控器,而读取数据的PV处是1:#31001 到6:#31001,设定数据的SV处是:1:#41003到6:#41003.
1:#31001 中,可以是1:#0~41001 ,但为什么是选择3呢
1:#41003中, 可以是1:#0~41003,但为什么选择4呢
还有就是信号名那里,为什么选择的是1001和1003呢,还望各位大哥大姐解答 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下,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难道就没有工控人弄过这样的工程吗?

网友A:
引用楼主lingsun于2010-11-22 23:14发表的 HMI与温控器通信 :
[attachment=50149]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有个问题很不清楚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本公司的设备中,用的触摸屏是富士的UG330 温控器是富士的PRX4  ,利用PID来控制加热器的温度。在触摸屏中,PV、 SV区域分别用来读取温度值、设定温度值的。利用RS485进行通信。
不明白的是:
站号1到6,有6个温控器,而读取数据的PV处是1:#31001 到6:#31001,设定数据的SV处是:1:#41003到6:#41003.

PV跟SV兩個在溫控器裡的位址本就不一樣,一個用3去讀是因為那些區域只供讀取不可以寫入,用4的部份是可讀可寫,所以要SV的就必須要用這一塊.
信號名(也就是溫控器內部的讀取位址),這一個你翻一翻PXR4的通訊手冊裡有談到每個位址的資料是什麼,看完你就知道了,有些一定要去好好的把資料讀完,載來看這個,這樣你就會變強.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这个是富士温控变表通讯手册上规定的地址,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哥  终于找到了那个温控器的通讯手册 不过都是日文的 头大

网友C:
    高手级别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