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工业电脑经常死机,处理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请指点指点!

楼主(2010-11-23):
我公司有台设备,电脑作为上位机控制PLC,PLC再控制温控和机械机构,PLC和电脑用串口通讯,电脑上是WINCC组态软件;以前偶然有过电脑屏幕显示变暗或灰屏,设置的生产参数自动变零;现在频繁发生电脑灰屏,生产参数写不进去或设置自动变为零的状况;由于该设备有大功率变频器时启时停,所以在电脑供电侧加装USP不间断电源,打专门接地线为该系统接地,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请教处理或做类似设备的朋友给以分析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一定问题全是因为主电源的问题,,也许是电脑与控制系统之间的信号干扰问题引起的,

楼主:
电脑与控制系统之间的信号干扰问题是会引起通讯异常:读取下位机信号异常或无读数;上位机无法控制下位机或设置产生发生异常或无读数;但现在故障有个相同点就是发生故障时电脑屏幕都会变暗或灰屏,所以产生显示无变化而且无法写入和更改,请教楼上朋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脑与控制部分是否有采用等电位连接,?其实最好的方法是采用隔离式连接。如光电隔离等,可能是变频等 高频信号 通过信号线过来,干扰电脑工作。把信号线全部隔离处理方可解决。

楼主:
变频器所以动作有PLC控制,所以动作状况及现场数据由PLC采集通讯送给电脑,电脑与PLC之间只有一根通讯线而已啊

网友B:
重做电缆线试试,有些时候是氧化的原因引起的哦
jxh668

网友C:
”以前偶然有过电脑屏幕显示变暗或灰屏,设置的生产参数自动变零;现在频繁发生电脑灰屏,生产参数写不进去或设置自动变为零的状况;“
换工控机吧

网友D:
工控机本身的问题。灰屏和通信无关,更换。

网友E:
电脑主板或通讯板的电容有坏的没?内存条接口清一下。各个插接件接口
易志刚

网友F:
死机:可以与以下有关
1、内存老化。换一个试试。
2、CPU过热,检查通风散热。
3、硬盘老化。
4、主板问题,清洗一下。
如果是586的电脑,或更老了建议换一台吧。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G:
电脑用时间长了里面会有灰,有的电脑有灰了就会死机,像你这样的很有可能和显卡有关,换下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H:
学习了!
工业电脑经常死机,处理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请指点指点!
http://ymmfa.com

网友I:
数据通讯卡出现问题,有可能是松动,有可能是软性故障,还有就是可能因为数据线缆屏蔽不好。

网友J:
采用工控机控制的机器就是这样。。我们公司好几台设备也是。经常死机。。
系统稳定性不好。。主机散热不良 ,供电干扰等对主机都有影响。。

网友K:
我告诉你就是电源的问题
你如果去找那些维修公司修他们一定会说你主板坏啦
完了就要很高的价钱 有的维修公司更坏他拿过去啥也不搞又给你 你说没修好
他们就是说被你搞坏啦或者说就是这个样你要修就再给钱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维修公司就是(广东省中山市技师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一个叫 刘凌云的广东人和一个姓王的就是2个大骗子)大家注意不要在给他们骗钱啦
当然也不是我出钱修还是单位里出的钱但是就很郁闷也很气愤

网友L:
做好排除干扰工作,试一下将通讯线单独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