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本人前几天已发过类似求助帖,可能说的不太详细所以也没得到太有用的回复和帮助,现重复寻求帮助,希望前辈朋友不吝赐教帮个忙,在此先谢过!
我有三菱FX2N编好一台设备的程序,用没问题,机器程序大概分三段:第一段自动送料,送完料产生一标志信号,这个信号触发第二段自动生成程序,自动生产程序里有根据不同工艺要求产生的分支中嵌套分支,是类似步进的自动加工程序,但没用步进指令编程,都是时间。SET.RST等指令;自动加工完产品后产生一加工完成标志再触发第三段自动取料程序;用第二段程序复位第一段送料完成标志,用第三段程序复位第二段自动生产完成标志;现想在自动生产程序中加一暂停按钮程序,满足安全加工需求:就是在自动加工过程中(第二段程序)任意时候按下暂停按钮,自动顺序动作停止,如果机器在下位则不动,如机器是从上往下运行中则下行停止返回上位;再按一次暂停按钮机器在上位时先回到下位,再从暂停前的停止状态自动运行,如何改此程序,望有编程经验或处理过类似问题的朋友给以热心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实际上你就是想在自动加工的时候加入暂停功能吧,小弟教一个最土但是又最实用的方法给你:
1,先将源程序备份;
2,因为你只想在自动加工程序加入暂停功能,所以你只要将M100的常闭触头全部串入到第二段程序的每个SET就行了;
3,在主程序加入这条指令,LD X10,ALT  M100;
4,再次确认M100的常闭触点是否串到了自动加工程序的每个动作中;
5,调试完成,帮我加分!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楼上是最原始的办法,不过很好用的。就像有的设备要求寸动的原理一样···

    自己把原程式备份,然后自己试试小牛刀。。希望你成功。。。

网友C:
    很简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1楼的方法行不通的,别试了。不信你就试试看吧

网友E:
    用状态转换编程就得了
    工控组态

网友F:
    你把需要控制的上行;下行这段程序发上来才好帮你改!

网友G:
    夜深了头有点晕,我大概看了一下楼主所说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理解了楼主的意思。.
    我也曾遇到过机器要求三个流程,并且中间一个流程有多种变化的,我是这样解决的
    第一步分程序全部写在 LD M10 后面
    第二步分程序有多种情况,分别写在M20 M21 M22 M23后面
    第三步分程序写在M30 后面
    其实就是把程序分成了很多个子块。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互相调用。 然后每一部分都分开在机器上调试通过。

    当然用步进也可以解决此问题,STL是不错的东西,并且只需要SET S?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不过根据我的习惯,有一些变化比较复杂的东西,不太适合使用步进。比如你这个PLC同时控制了独立的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多种变化。前两部分已经在第三段,后两部分还在第二段,这种我就还是用前面的办法。

网友H:
    1楼的方法只解决暂停,没有解决暂停后的要求,没有程序很难在这里说清楚,还是按7楼的说法做吧

网友I:
    这个我说了用跳转指令,跳转的程序是进行急停处理了。复位完成后跳转还原急停状态子程序,还原好后继续
    急停一次CJ P0

    P0急停动作+急停二次推出P0触发P1

    LD XX CJ  P1
    P1 急停复位还原,还原完成停止跳转条件
  • 下载积分:+5(爱工控) 跳转很好

网友J:
    调试好一个合理的程序需要化不少心思。可以用简单的方法,着步加深。一般情况使用一楼的方法是:出现问题暂停一下,问题等待处理完毕进行下步操作。但是像楼主说的一些位置要求,按我的想法(不了解你的工艺要求)。你可以在相关程序中填加一些暂停后的初始化步骤,当暂停取消后先运行这些步骤,然后进行下步操作。

楼主:
那位朋友有兴趣和时间的话我把原程序发给你,完全注解而且有机器动作流程要求(其实这个机器动作不算复杂),帮我改下如何?十分感激您的帮助和教导!

网友K:
自动运行情况下,按暂停,保留暂停前的状态即可

网友L:
还是按7楼的思路来吧。

网友I:
我感觉亚龙的自动换生产线教学设备的难度都比我们很多设备要难得多。可见人家的教学设备为什么可以作为东盟10过的比赛指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