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我有一台切袋机,maxslne(万胜)牌子的驱动品打上电源无显示,但是拔了饲服电机的控制插头后,又有显示,不知是里面的编码器坏还是什么坏?请各位指点!
重在积累!

网友A:
驱动器电源灯有没有亮?究竟拔了哪个插头?编码器?控制端插头?拔了之后显示的是什么?有没有报警?检查一下电缆接头有没有短路?

网友B:
电源短路了

网友C:
伺服电机,还有这根电缆,还有驱动器都有可能有硬件问题。
其中有地方有冲突或者短路。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找相同的部件换上去,直到问题排除,就知道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