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三菱Q系列PLC 特殊辅助继电器SM400的用法详解

楼主(2010-11-23):
小弟 首次编写程序(其实是更改程序)遇到SM400这个辅助继电器。
程序更改的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在软件中输入的时候不可以转化 提示说:超过24行, 但是我的程序更改需要24行以上啊
现在我该怎么办?先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上图,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超过24行可以分成2个12行嘛

网友B:
SM400是常闭继电器
超过24行?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做成一个辅助软元件,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