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在WINCC中怎么用按钮代替滚动条的上、下箭头,做模拟量调节

网友A:
用计数器

网友B:
添加两个按钮,在画两个三角形,一个箭头朝上,一个箭头朝下。
然后把一个朝上的箭头放在第一个按钮上,再把朝下的箭头放在另一个按钮上。

下一步是鼠标选中第一个按钮和箭头朝上的三角形,鼠标右键--自定义--添加一个鼠标左键动作事件,
这样按钮和三角形箭头就成了一个整体的按钮,并且还有了个鼠标左键动作的事件,另外一个按钮和下箭头同第一个一样操作。
最后在自定义好的按钮里选择属性---事件---左键动作用VBS代码和C来实现。

VBS代码如下:

上箭头加数值按钮;点动一次往变量as里加一
dim dat,dat1
dat=dat+1
Set dat1=HMIRuntime.Tags("as")
    dat1.write dat

下箭头减数值按钮;点动一次往变量as里减一
Dim   dat, dat1,,dat2
Set dat=HMIRuntime.Tags("as")
    dat, read dat2
dat2=dat2-1
Set dat1=HMIRuntime.Tags("as")
    dat1.write dat2

网友C:
关键看你PLC的程序怎样做了

网友C:
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D:
按钮的变量做计数器的加,减,
PLC程序里就用计数器做模拟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