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运动控制器的地址模式离合器

楼主(2010-11-23):
各位武林豪杰高手:有谁在使用三菱运动控制器的地址模式1离合器的时候,ON和OFF的地址不变,而每次掉电上电后实际的ON的地址在变动,(通过外部机械明显能观察到),在此请教各位豪杰不吝赐教。
注:每次掉电上电都要执行原点回归。都要使用CHGA指令把主虚轴当前值清零和CHGA-C指令把凸轮当前值清零。

网友A:
掉电再通电后看的是那个寄存器中的数据
能通过外部看到机械看到什么?机械在动?是水平的还是垂直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