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菱仿真软件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0-11-23):
我编程软件是装上了,在装仿真软件是出现图中出现的错误,请高手指导怎么解决,或者版本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三菱编程软件
三菱仿真软件
在装仿真软件是出现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根据提示错误,有可能是安装程序在复制文件的时候出了错
有可能是下载到的数据包不完整,也有可能如下:
1,把安装文件复制到D盘再安装,不要一层文件夹又套一层文件夹的
2,安装的时候,把其他程序关闭,包括防火墙,杀毒软件

网友A:
刚才我从
http://down.ymmfa.com/index.php?id=71
下载了一份
下载完后360报说有毒 但应该是误报 我忽略了(如果执行的话,文件可能就给破坏了)
我解压完后安装,安装过程360没报有毒
安装成功

楼主:
重新用你发的下载地址下载了一份安装之后可以用了,谢谢啊

网友B(2011-06-10):


网友B:
我三菱仿真软件装不上怎么办?每次到输入密码后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