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请教一下,240平方的一根3芯电缆,相当于多少平方的铜线?如果长度为100米,可以运行多少安倍的电流?

网友A:
300A左右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B:
100以上载流量是截面数的二倍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请楼主自己算一下吧,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D: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零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哈哈,自己去领悟。
下载积分:+3(ymmfa)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现在都不用公式了都有口决了,落后了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