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s7-400 的电源模块 407 怎么向外引电源线,急需高手帮助

网友A:
你可以按上面的标释向外连接电源线;负载线,但是必须掌握输出工作电流小于电源模块的实际输出电流。有条件在个分支回路上加装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