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址分配

楼主(2010-11-23):
各位大侠好,小弟刚接触西门子PLC,想请教各位一下。各模块的地址是固定分配的,可是他的地址又不是连贯的(比如做组态时,两块相同的16路DI模块分别插入两个相邻的SLOT 中,可是两块模块之间的地址不连续。第一块开始0,结束1,;第二块开始4,结束5)。系统默认选项去掉后可以手动修改。在网上查的cpu312不能手动修改,但我手动修改完(第一块开始0,结束1,;第二块开始2,结束3)诊断后,没报错,如何解释?还有就是为什么系统默认的两个DI模块地址要相差4个字节啊,这样设置是何用意?

网友A:
因为部分模块带有诊断功能,必须为这些诊断功能留出地址,否则,当出现问题时,你让模块往哪里去填写模块状态信息呢?

网友B:
默认的都是32点的模块,0,1,2,3 4,5,6,7
如果你用16点的模块就只用前面两个字节地址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随便定义模块地址,前提是CPU版本支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