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X Developer 8.86Q安装问题!

楼主(2010-11-23):
我前天因为电脑中毒把系统重新做了一边
然后安装 GX Developer 安装上以后 一直打不开 老是弹出一个对话框 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我是个新手 想请教一下 是什么原因啊!
实在是找不出来原因了!
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把装好的GX从电脑中删除,你把你的GX再装一次看看

楼主:
我 用 360卸载 然后重新又装了次 还是一样啊!难道是哪里安装的不对么?还是去其他药注意的 地方啊 ?

网友B:
楼上朋友,在操作系统命令提示符里输入regedit.exe,点回车键,打开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找到MITUBISHI的项,然后将其删除,再装。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5490.html
请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C:
重装系统后在安装GX Developer 8.86 要装在c盘里,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D(2011-02-06):
遇到这个问题的还真多,我也遇到了,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E:
安装在哪个盘都可以,关键是文件没卸载干净,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F:
把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一遍就可以了,要全新安装,不要镜像安装!

网友G:
把系统盘格式化干净,重新安装,一键还原也行,要不像前面楼上说的那样到系统注册表里MITUBISHI的项删了再重装

网友H:
三楼说的对,我试过两次,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I:


网友J:
简单在注册表里删除残留.重新安装

网友K:
我的系统也是重装了以后,装上三菱的这款软件也提示初始化失败,我装了10多次也卸了10多次真是没办法了

网友L:
先把舊的清掉,重新開機再裝看看!

网友M:
把安装文件拷贝在根目录下,如c:\或d:\,把之前安装的版本卸载掉,关闭不必要的程序,再安装试试
我的就是这样装上的

网友N:
在控制面板上卸载,然后再安装。

网友O:
我的也是出现这种和楼主一样问题,求各位大侠该怎么办?????谢谢
卸了好几次,再装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问题我的系统是XP的 。安装步骤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