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仿真软件装不了啊

楼主(2010-11-23):
装到序列号那里就装不了了,那位兄弟知道怎么回事呀,万分感激

网友A:
楼主截个图片出来呀,不然咋个知道是什么原因泥?
饿米豆腐

网友B:
序列号对不对呢?有什么提示?
三菱

楼主:
序列号是对的,输入了序列号就没反应了,跟死机了一样,电脑没提示,就是没反应,点一下响一下!
序列号输错的有提示,说序列号错误,正确的就不行

网友C:
先安装编程软件,在安装仿真软件。序列号570-986818410

楼主:
就按这个顺序的装的,不知道怎么装不上去,我都烦死了

网友D:
你可以把你编程软件的序列号输进去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只要输编程软件的序列号就行,希望帮到你

网友E:
现在把你的PLC软件全卸载。之后从新装
先装PLC 再装防真

楼主:
先试试,谢谢了

楼主: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装不了哦

网友F:
應該是對應的編程軟件不對先更新八

网友F:
更應該是對應的編程軟件正版本不符才對
或你裝到比較早期的仿真軟件

网友G:
一、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二、三菱的安装软件一般里面都有序列号,如:sn.txt文件里就是该软件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