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前期做了 三菱Q00CPU与电脑的数据线,可以用,但调程序太麻烦  后来做了条proface与电脑的数据线 现在想知道怎么通过这条数据线把GX DEVELOPER   经由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Q00CPU相连  哪位大哥知道  告诉小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卖一个新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取决于你的屏的型号,看有没有透明传输的穿透功能。
型号为  GP2501-SC41-24V

楼主:
型号为  GP2501-SC41-24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型号为  GP2501-SC41-24V

此型號為帶網路接口的,所以應該沒有透傳功能,另你的PLC和人機是直連還是有透過通訊模塊的?
直接通过串口与PLC的CPU相连  但调试程序太麻烦 想通过触摸屏来监视PLC程序  触摸屏也能控制PLC   容易调试一些

楼主:
直接通过串口与PLC的CPU相连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透过功能了

楼主:
GX中可以设置的一些项目

网友C:
另,兄弟為何不用USB通訊了?若想使用串口,那就增加通訊模塊好了,不過這個會增加成本
我没有这样的线 用USB芯片需要的多吧

网友E:
服睦上非法要城三十五在左

网友F:
用以太網傳,我傳過,很快

网友G:
好贴学习中,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