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认输了,花了两天搞那个step7-5.4软件,还是不行!

楼主(2010-11-23):
西门子的软件真不是一般人搞的定的,光装就花了两天,最后装了虚拟光驱菜装上的,结果装好了又不能用,压根就打不开,双击没反应,绝望了,请教高人,高人说可能是用了盗版的windowsxp系统的缘故,彻底认输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几乎都是从正版光盘抓出来的镜像,所以几乎都是用虚拟光驱装,至于装好能用的问题,就是授权问题了,这个论坛能下到授权,就是“红色7”图标的那个,你找找看

网友A:
对了系统一定要用专业版的

楼主:
实在没办法,只好装了个200的软件,10分钟就搞定了
都是一家公司的产品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B:
我感觉很好装STEP75.4,只是WINCC比较难装

网友C:
5.4很好装的啊。。。关键是你下载的安装包要对

网友D:
在本论坛我已经上传过官方的安装包,建议装西门子的软件在安装系统后先装step7,再装其他软件,特别是翻译类的,很容易造成冲突。另外是得看清楚系统是不是匹配版本,300/400是西门子正统的,而200是收购回来的,肯定是有天壤之别的啦。200其实很垃圾的,如果用西门子PLC就不要选200。

网友E:
老天是不负有心人的!
首先安装西门子300(STEP7 V5.* SP*)最好在“XP”系统下。安装文件层不要放的太深。文件不能存在中文名。如果你在网上下载安装软件,最好直接下载到“C”盘解压安装。安装完成后还需要安装授权的。
安装下载链接在本站“综合讨论”或者“西门子论坛”,其中包括“授权”在本站有热心网友也放上了。
有问题提出来,大家一步一步帮助解决。祝你安装成功。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F:
很好装啊,点解压包,点安装程序,什么都不管也不设置就装好了。但是最好先安装300的,再装200的,

网友G:
你是装不上还是装好打不开,应该和windows系统没关系,跟系统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H:
我装好STEP 7 V5.4 SP3中文版的,出现个问题就是电脑开机后,直接打开S7 是打不开的,说密钥错误,要先打开了WINCC flexible 2008后才能打开 STEP 7
jxh668

网友I:
重装系统!!!
我有一次也是一台电脑能装,另一台电脑没法用,重装系统后安装正常

网友J:
很好装的

网友K:
授权的问题吧
要不就是授权管理程序没装好

网友L:
打不开有没有弹出什么提示吧?安装完了,还要有授权的。

网友M:
授权的问题巴

网友N:
西门子最难装的是PCS7好不好?两张DVD啊!熟手都的至少半天。
真是服了德国佬

网友O:
http://www.verycd.com/
你到这个网站里下载正规的300和400PLC软件,要用电驴下载。

网友O:
最好是重装系统后先装此软件完毕后,再装别的软件。

网友P:
sp2的系统

网友Q(2011-02-27):
我倒是装上去了,也能用,就是里面有好多东西打不开。

网友R:
有的系统是装不上的,还有的软件还要修改里面的东西才行,百度查下怎么装吧,我以前装了好几天才装上的,先把杀毒软件关了先,没有什么装不了的,这点困难要自己克服啊

网友S:
XP要专业版的

网友T:
从新安装系统,安装目录不能用中文文件夹名。装不上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U:
授权一定要装好,要不一些文件打不开。

网友U:
授权这里很多的,随便下。

网友V:
有那么费劲吗,很顺的

网友W:
XP的系统是SP2的,SP3的可能不行哦
还有最好是装那种纯净版的XP,这样系统的功能是全的

网友X:
楼主装的是sp5吧?是在sp4的基础上装的吧?如果是,只要把step7在原来的基础上再装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Y:
确实有点牛逼,花了两天,还不行
以前我装都是一装都OK的!!
看下是软件问题还是电脑问题了!

网友Z:
我感觉step7 5.4 5.5都还好,就是wincc装起来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