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闭合的动断常闭触点

楼主(2010-11-23):
dianding

楼主:
高手来呀,告知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对不起,我也是菜鸟。但我想应该是用定时器指令吧!

网友B:
延时闭合,都知道了还问

楼主:
我是想问这个在梯形图里怎么编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还是我问的太难了,还是高手不愿意帮我呀?为什么呢?这个论坛难道这么冷淡/就没有个师傅出来教教我吗。

楼主:
太冷漠了

网友C:
就是这样

楼主:
首先说说说我为什么问这个延时闭合的动断常闭触点,因为我考试时试卷上出的PLC的题目,是改直流励磁电机的线路,感谢8楼的朋友,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编的梯形图不对,我原来就是编的你这样的,可是老师说不对,请热心的朋友仔细看电路图,不要小看这张电路图呀。

楼主:
看看这个论坛有高手吗?

网友D:
我觉得就是绕了一个圈子,其实很简单,不知对不对

网友E:
看看这样的怎么样

网友F:
楼主的原图有问题,能启动吗?
工控组态

网友G:
12楼的加长T0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H:
8楼的没有错呀,是不是你的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I(2010-12-28):
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y1 x0
|--||--------|/|------(T1)k30
| t0 t1
|--||--------|/|------(y1)
| |
| y1 |
|--||----

网友J:
什么东东呀 我都看不动到底是要问什么意思了,
你要问时间继电器 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

网友K: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动断延时的意思是当定时器线圈得电延时指定时间后,它的所有逻辑触点的极性置反。以8楼的梯形图为例。当PLC启动后,首先T0;T1得电(延时0.5秒动作)的同时Y2;Y3也同时得电,延时0.5秒后Y2;Y3同时失电。当然PLC的实际工作过程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扫描方式进行的。严格地讲8楼的梯形图还是不够编的严紧,可能是一个笔误。要达到这样的功能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了。

网友L:
新手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