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3):
绝对值编码起怎么接到X40-S1的输入模块上,程序上需要怎么处理,绝对值编码器是并行输出的雷格码或2进制,程序需要怎么读取。高手指点下,要么给点资料学习下

楼主:
如果我选的是10位雷格码的绝对值编码器,他有13根线,11根与X40-S1相连,2跟线接24V电源,程序用MOV指令把X0-XA 11个I/O点的雷格数据移到D0  在把D0雷格码数据转BIN数据到D1  如果我要100数据时,机器停止,用比较指令当D1等于100时 触发M0切断Y0 机器停止  就是定位在100的数据对应的位置,这样理解对不  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来回答啊

网友A:
如果Q没有格雷码读取指令的话,自己做过子程序就行了

网友B:
我在年初一个项目中也打算使用Q系列CPU和雷格码的编码器做绝对位置控制,但最终放弃了。真正要实现绝对位置控制,要使用三菱专用的绝对位置编码器。

楼主:
我上面说的做有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说的做有错吗

你的说法是正确的。按照你的这个思路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D:
说的是对的,支持

网友E:
楼主好招!学习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说法是正确的。按照你的这个思路编程就可以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