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求助:有谁搞过PLC温湿度控制呀?
易志刚

楼主(2010-11-23):
各位工控朋友:
您们好! 有搞过工业炉温湿度控制的没有?
我听说是用双PT100来做的,但不知道怎样做。
一个干球温度PT100,一个湿球温度PT100
。但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怎样得到湿度值的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
见过,是不是用PLC控制温度。

网友B:
我做过钢化炉3624 2415

网友C:
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只要有传感器把其转换成电压或电流信号,就可以用模拟量控制模块

网友D:
PLC用在工业炉上很广泛的,基本所有的工业炉都有用PLC。我就有好几个这种客户。
控制温度的很多,有些用2LC,也有一些是用温控表控制,然后和PLC通讯。
湿度控制,就没接触过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传感器,并且是电压电流输出给PLC的。
易志刚

楼主:
急呀!有谁会呀?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工控组态

网友E:
楼主需要什么?

网友F:
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就可以了吧

网友G:
我做过消毒柜的控制。里面用5个温度仪个湿度,一个压力,我用的是PLC的模拟量模块,和触摸屏,控制的,有专用的温湿度变送器,出来就是4-20ma的,如果你用的是PT100,可以买个变送器,便宜的7 8十块吧,还有专用的隔离端子,可以定做,我QQ402191760,又需要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H:
我有的怎么给你

网友I:
这个要不你用变送器处理,要不你就用仪表处理,还有就是变送器模块,模块和PLC通讯
急!急!急! 求助:有谁搞过PLC温湿度控制呀?

网友J:
我们单位的空调系统使用的是 西门子的一体化的温湿度变送器(型号:QFA2060D,DC24V或AC24V供电,输出:0-10VDC)PLC采集温湿度转换过来的标准信号,再PID控制风道、阀门等。

网友K:
有专门的湿度传感器,温度用红外的,湿度用管道式的!

jxh668

网友L:
干湿球测量原理中,干球温度传感器与普通的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完全一模一样,而湿球温度传感器则是一个绑有浸润水的温度传感器,由于水分的蒸发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所以湿球传感器的温度要比干球传感器的温度低。

网友M:
急!急!急! 求助:有谁搞过PLC温湿度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