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程序要怎样读出?

楼主(2010-11-23):
三菱触摸屏的程序要怎样读出?
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第一要有软件,第二有UBS线就行,线很好找,有一种手机的UBS线主可以用到处找的到的.

网友B:
需要以下:
1,对应的编程软件(需要知道屏的型号)
2,对应的编程线(需要知道屏的型号)
3,电脑
如果屏设置有密码,那需要密码或者解密软件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老大说的最具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需要以下:
1,对应的编程软件(需要知道屏的型号)
2,对应的编程线(需要知道屏的型号)
3,电脑
如果屏设置有密码,那需要密码或者解密软件
还是老大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需要以下:
1,对应的编程软件(需要知道屏的型号)
2,对应的编程线(需要知道屏的型号)
3,电脑
如果屏设置有密码,那需要密码或者解密软件
只要不是太老的型号,还可以内存卡读取,速度更快。

网友F:
电脑,软件,对应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