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将电压与电流值做到触摸屏里

楼主(2010-11-23):
原来一直使用嵌入式的电压电流表,现在老板要求把电压和电流值直接显示在触摸屏里。问一下是不是要用到PLC的模块啊

网友A:
肯定要加裝轉換裝置,可通過PLC

网友B:
要用到PLC的模块才行的

网友C:
可能需要模擬量轉模塊換才可以哦.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

网友D:
要通过电压和电流转换器后,信号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