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口电路自己画的.大家看看哪里要改的

楼主(2010-11-23):
大家看图吧.哪里错了呀.要是有什么好的也可以给我一个呀
.
这个主要是接单片机输出接口的.接电磁阀/.
怎么传不了图片呢/

楼主:
自己先来一个,刚刚传不了力片
现在加上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负载(电磁阀)应该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直接接地。这样工作更稳定。
jxh668

网友B:
发射结应加分流电阻,将电磁阀换成中继好一点

网友C:
将电磁阀换成中继好一点

网友D:
从实际工作方面考虑,输出侧最好是加上中间继电器再接电磁阀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负载(电磁阀)应该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直接接地。这样工作更稳定。
如果不增加器件的情况下
支持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