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用求助

楼主(2010-11-23):
最近接到个工程,用一个变频器同时带30个0.75KW的电动机,负载是轻负载(钻孔),我想问问各位大师,变频器怎么配好,什么类型,多少功率的比较合适?

网友A:
30&37kW

楼主:
如果用22KW的重负载型变频器可以不

网友B:
没试过,应该可以

网友C:
用过带五个的,你这种带30个电机不好办,要单独对每个电机回路加上热保护,另外变频器要选大一级的,30KW的!

网友D:
30KW的,但是电机不能同时启动,每个电机都要加断路器

楼主:
6楼为什么

网友E:
看一下总电流 在放大一档

网友F:
30KW,可以同时启动,但是启动时间要长点,我司有一拖26的,电子热保护设大点就行

网友G:
变频器下各个電動機加保護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