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

楼主(2010-11-24):
有谁用过台达伺服的,asda-b系列的,可以说说里面参数怎么设定吗?

网友A:
你想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B:
手册多看几遍,无非就几组参数,多理解一下参数含义,可对照松下或者三菱类似产品及手册了解,台达说明书不是很详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台达伺服,我用一次紧张一次。但最后都能做好。

网友A:
台达的伺服挺好。
易志刚

网友D:
你想怎样控制,再说吧。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E:
台达的伺服挺好。

网友F:
台达B系列伺服驱动器无面板按键,只能用通讯线与电脑连接用软件来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