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1-24):
矢量控制下的变频器 高速运转时 就报 横转速过电流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原因有很多,加速时间设定太短,V。F特性选择不当,使用电机容量超过变频器容量。负载的瞬间变化,电源的瞬间变化等等。如果是频繁的报警,也有可能是电机绕组的匝间短路,绕组的绝缘击穿,电机输入端端子绝缘变低,变频器通风条件差,温升加大等。
下载积分:+2(爱工控)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单纯高速时候报错,可能是阻力过大或者设定的加速时间太短的原因。

楼主:
感谢回复
现变频器 为有编码器脉冲反馈的矢量控制 如果选择无脉冲反馈下的矢量控制 就不会报警
现我诊断为 编码器不匹配 震动过大 有脉冲丢失
不知各位朋友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交流

网友C:
闭环控制报错,你负载太大,造成了速度不够,这一调节就造成后果了
下载积分:+2(爱工控)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负载越大 速度越快 电流就越大 最好是加大变频器功率 下次选型时用大点的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