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PLC是台达ES2系列的,做防差错系统的,扫描枪扫10位的产品条形码,PLC读取时,经常漏掉一个,再扫描一次或几次能补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扫描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因为COM2COM3口中间的SG没接地?还是信号干扰?还是程序有问题?还是PLC质量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觉得是干扰引起,我们这头两天有台14SS的台达PLC经常出现误动作(PLC边上有两条380V的10平方防水线),把防水线移开就好了。现在挺正常。先从干扰开始查找。
  • 下载积分:+1(wu32u2)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信号匹配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以前朋友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跟测试仪器通讯时也有漏掉的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大侠~~~

楼主:
    自己顶起来。。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人给点意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我觉得不是干扰问题,总是漏掉一个,为什么不是漏掉两个呢??
    程序再检查一下吧,PLC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
    可以把程序弄上来请别人帮忙,或许问题早就解决了
    程序不大会有问题,在只有接收条形码扫描枪程序的情况下依然有漏码情况。
  •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有一点要提出:扫描枪是RS232通讯方式,另外两台PLC是232通讯口,而台达plc是485接口,因此我多了一个232转485的转口再送到PLC。现在怀疑是这个转换的小硬件有质量问题,信号在转换成485方式时丢失,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你用串口通讯监控软件http://bbs.ymmfa.com/read-gktid-88657.html
    监控一下发出来的数据看看,条码枪直接连接到电脑发数据检测,看看监控出来的条码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说明你条码枪没问题
    试试看,我总觉得不是干扰问题,干扰不会总针对最后一位吧
    你总试10位条码,那五位条码有没有问题呢?
    试试看,多种选择
    条码抢不会有问题,5台设备都是同一种条码抢,出问题的就只有三台用台达PLC的设备。也不是最后一位掉,扫8位员工条形码的时候是最后几位掉,扫10位产品条形码的时候是第一位掉,用RS指令接收数据。

网友D:
    你试试在SDA与SDB和RDA与RDB间接入终端电阻试试看
    依然没有效果。。。

楼主:
    有知道这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大侠加我QQ聊。。397853954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排除一下干扰因素,或者把波特率调低点试试;另外换个485转接口试试
  •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是什么原因呢?
综合频道已发表台达PLCrs指令问题总结一贴。

网友G:
现在就是。有问题就提问。解决了也不共享一下。这似乎不太好吧?
综合频道已发表台达PLCrs指令问题总结一贴。

网友H: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叨毛跑到哪去了?赶紧出来给我们说一下啊。快呀……
我在综合频道发了关于台达RS指令问题的总结一文~~大侠你表酱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