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三菱q系列plc的定时器在编程软件里面怎么用啊???谢谢。

新手望指教,用的是gx developer

网友A:
按F7,然後輸入如t0空格k1回車,兄弟多看看手冊呀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觉得看手册真的太乱,太麻烦。因为手册很详细。还是看相关的书籍比较好,书都是经过总结的。

    新手看手册云里雾里,等到真正用详细的,有深度的用法时再看手册比较合适

楼主:
    觉得三菱怎么不针对每个指令弄出帮助文件,如西门子那f1即是帮助。。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觉得三菱怎么不针对每个指令弄出帮助文件,如西门子那f1即是帮助。。这样方便多了

    三菱认为:以三菱的易上手度,是无需Help的,只有不容易上手的软件,才需要Help的。

    但是,三菱不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阅读手册后再动手的。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多看看手册呀

网友D:
    三菱指令也有帮助啊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怎么调出来啊?请问

网友E:
    三菱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