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测量有波动,反馈不准确,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24):
最近在做一个设备,传感器用来测量工件的加工尺寸,一旦到了预设尺寸,传感器会给PLC发停止加工指令。
遇到的问题是:
由于加工不是非常平稳,导致测量过程中传感器有2mm左右的波动,
比如我要加工零件长度10mm,可能实际尺寸到8mm或者12mm的时候,位移传感器还是显示的10mm,
或者零件实际尺寸到了10mm,但是位移传感器还是显示8mm,或者12mm。
请问工友们现实中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是取平均值来解决吗?如何用取平均值来解决呢?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方法?
jxh668

网友A:
先解决运行平稳,软件要用中断方式

网友B:
是什么传感器?怎么会有2mm左右的波动?高精度建议用光栅尺。

网友C:
解决设备的波动是必须的,完全依靠程序空难实现。如果用平均值来解决问题,精度肯定受影响。还有就是你的传感器选型和安装位置都需要注意。

楼主:
我用的是光栅尺,关键是工件在加工过程中有抖动,而光栅尺又是直接测量工件的尺寸。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网友D:
用光栅尺是不行的!一量工件有拌动————必死!!见议你参考数控加工的方式,用绝对编码器或接触式线性尺。

网友B:
有一点疑问:楼主用的是光栅尺还是光幕传感器?有剧烈振动的情况下不能装光栅尺。

网友E:
瞎搞的,你应该向解决机械振动问题

网友F:
还是用编码器解决比较好 或者你的行走直接采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具体情况不了解 还得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
测量有波动,反馈不准确,如何解决?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