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编程软件读取PLC程序,电脑提示如图。

楼主(2010-11-24):
我用编程软件读取PLC程序,电脑提示如图,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连接线正常,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通讯线没有连接,或设置错误

网友B:
USB没有装好

楼主:
我用的是带串口的线,不是USB的,线是正常的,换别的PLC能正常连接。

楼主:
设置也是对的通讯口COM1,传输速度9.6MP/S 会不会是其他问题???

网友C:
通讯测试是否OK?
楼主选用自动在线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带串口的线,不是USB的,线是正常的,换别的PLC能正常连接。
你所讀取的plc型號為?從異常圖片來看是通訊線與PLC未通訊上,你所說別的可以通訊上,是什麽型號的PLC?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 别的也是FX2N 线我检查了没问题 会不会是通讯端口被什么程序锁住了??

楼主:
通讯测试就如图提示那样。

楼主:
选用自动在线也一样。

网友E:
换plc试试

楼主:
换别的PLC有能正常连接,可有的就不行,型号都是选择一样的。

网友F:
PLC端口损坏,加FX2N-422BD,就可以。
楼主别一直发同样的帖子啊!!!!!!!!

楼主:
我怕别人看不见    多发几个   多点人看见就多点意见嘛    那FX2N-422BD要去买吗???买来加在什么地方??

网友G:
估计端口做了手脚,加422扩展看看,揭开编程口那边的外壳就能看到

网友H:
USB和电脑连的时候,识别到PLC没有?如果没有,就是USB驱动的问题,从新更新吧。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I:
你的设置是对,很可能就是PLC的端口不是COM1,或者内部硬件故障

网友J:
也就楼上几种可能

网友K(2011-04-16):
plc要通电,plc开关要打在停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