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STEP7里面有库 里面有许多功能 内部FC100-FC115之间有很多模拟量处理的功能 为什么都是400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啊
请问里面有没有300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处理的功能啊?

网友A:
直接MOVE就好了,不用功能块也可以用

楼主: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能发我一个300的模拟量处理的程序参照一下么
我用的是超声波液位计 4-20mA 量程0-10m
按常规的应该多采样几次求平均值
是不是我把值直接采集到譬如VW100里面
直接用MOV指令
MOV PIW512  DBW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能发我一个300的模拟量处理的程序参照一下么
我用的是超声波液位计 4-20mA 量程0-10m
按常规的应该多采样几次求平均值
是不是我把值直接采集到譬如VW100里面
直接用MOV指令

我要晕倒了,请前辈先300程序,却出现了200的VW~

网友A:
哈哈,,楼主还是先看看手册吧,其实西门子的手册是最详细的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