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CN有几个通讯口

楼主(2010-11-24):
好像看到资料说只有一个RS485通讯口,求证一下。如果是真的,那么电脑的RS232口怎么给他传程序,监控等呢?谢谢,刚想到要学习一下西门子的东东。

网友A:
224应该只有一个通讯口,226有两个通讯口,与电脑通讯需要PPI线。

楼主:
PPI线就是232转485的一个转换器,对不对?那么既然PLC是485口,那么触摸屏的232与之连接通讯,那么这根连线也是232转485的?

网友B:
224XP两个口.用PROFIBUS可同时用于PC和HMI

网友C:
CPU224只有一个通讯口,但你可以加通讯模块扩展。

网友D:
CPU224CN 6ES7214-1BD23-OXB8 只有1个通讯口.